lenovo B470坎坷维修经验给大家们分享分享!

楼主(2013-09-04):
此机属于返修机,上次换过IO,这次又拿回来说不开机了,于是拆机裸板点,正常亮机了!以为就这么简单,于是后来一步一步的往上装,当装到另一个带耳机和读卡器的小板后,情况终于出来了!不开机了!开机不上电,没任何反应,开机键上有高低电平的变化,待机电流只是稍稍偏大,当取下此小板后又能触发点亮了!于是就把目标锁定在此小板上,可是一看上面只有一个读卡器芯片,应该不会是电容短路,耳机接口吧也测量过已经排除,后来果断取下读卡器芯片后,耶,待机正常可以触发点亮了,于是装好测试!可是装好机器后测试无线网络的时候,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我拨动无线开关使其开启后突然掉电!再看,待机又有短路!心想这个太神奇了,还会有这种情况,以前还真没遇到过,后来再拆开仔细的研究来研究去的发现IO没焊好,重焊后OK了!于是又装机测试!这次问题又来了!大家猜猜是什么问题!呵呵,,算了我也不卖关子了,测试中发现喇叭声音很小,不正常,而且左喇叭无声音,经验证喇叭都是正常的,刚开始还怀疑驱动问题,于是去官网下载了个声卡驱动装上,故障依旧!TMD!于是索性直接换声卡!再开机经典的XP开机音乐美妙无比,那种感觉丝毫不亚于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__^*) 嘻嘻……,于是打算装好,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次是小板上的USB无法用,而且耳机也无声音!又郁闷的拆开,真TMD的烦啊,这破机器都搞了快一天了,从上午到下午!拆开发现小板与主板之间的排线又有问题,。。。啊,啊,,,啊,,,都快疯了,,,!!!!可惜手机像素不高,没有上图给大家观赏,SORRY....嘿嘿

网友:
哇,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A:
都是小问题,不过不细心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呵呵,,多谢多谢,,做维修都得这样啊!必须不厌其烦才行,要是怕麻烦那可真干不了啊,其实做什么事都得细心而且有耐心才好,不是吗,要是不测试好就随便给了客户有时候会遇到大问题的!我想有些教训咱们都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小问题,不过不细心还真不好判断

呵呵,,是啊,问题的确不是很严重,不过得细心啊!不能漏掉一点东西,不然不好让客户满意的,没准还返修呢

网友:
我是懒人啊,雷击网卡坏了,不开机,拆了网卡断了供电,跟客户说糊的一塌糊涂,用usb的吧,要修也行再加个12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