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无显示

楼主(2013-09-04):
     刚接到一台DELL N4030机器,独立显卡,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跑到1.89-1.73-1.65-1.2左右不动了,这电流我想能亮机了,可就是没显示,移除所有外设,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测各大电感电压均已经产生,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求大侠们指点指点,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
显卡用风枪稍微吹一下看看能够亮机吗?

网友:
刚过内存,看样子应该是显卡。

网友:
测下  内存上的ODT 和SPD 的波形  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  在考虑显卡  如果换完显卡不好用 在测下edid

网友:
真是太感谢2楼的建议了,果然亮机了

网友:
显卡用风枪稍微吹一下

网友:
这个也要问?

网友:
我是新手,修的机器不多,所以各位见谅,各位都是师傅

网友:
我的也是显卡问题   换完显卡  扔不亮机  直球还是不亮

网友(2013-10-08):
显卡我都换了俩、各路电压都出了、就是不显、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没测测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啊。我想问下大师位,是不是测那些个耦合电容的阻值啊?就能知道是知足还是虚焊?

网友:
你是还是看一下有没有掉件吧   ...显卡跟北桥链接的线路...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呢  我通常都是 吹下显卡,不行再来北桥,在南桥,在EC。除非你有示波器

网友(2013-11-23):
我现在有个4030的1.2A就不上了····

网友:
焊显卡吧,独显的么,

网友:
我的做了显卡还不亮,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