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终于修好了。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13-09-04):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G430独显本本。
接电流有看,电流跳动正常,而且还有报警声。一长两短,再两短,应该是显卡。报价开始焊显卡。结果不行。就报价换芯片了。

结果换了显卡芯片还是不行,不会是北桥认不到显卡吧,加焊北桥,不行。买了个北桥换上。还是不行。(不要说换内存试试啊。早试过了)刷了N个BIOS。不行。

查了所有供电。显卡所有供电全到。晶振有电压差。。难道是晶振坏了,有压差不起振。拿示波器测过了没有波形,当时以为接地没搞好,就没在意。现在看来不对啊,再用示波压仔细测了几次。确实没有波形。。晶振坏了?旧板上找到一个27。00的晶振装上。

我晕,一下亮机了。但没图像。晕啊,因为以为没希望了。就叫徒弟重做了一次。看来是没做好。板子还有点变形。自己再亲手重做一次。OK。进系统测3D。终于修好。

真是走不了少弯路啊。

网友:
恭喜啦银子是袋啦

网友:
修好就好
可惜换了 显卡 PCH 要是直接测到晶振问题 直接秒杀 ?

网友:
原来是显卡晶振问题啊,没遇到过呢。

网友:
不知道这样搞下来如何定价?

网友:
显卡也有晶振,我没听错吧

网友A:
我修机器一般不让学徒拆机 因为望闻问切 部分机器碰撞机坏晶振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机器一般不让学徒拆机 因为望闻问切 部分机器碰撞机坏晶振的不少

不让学徒拆你自己拆?忙的过来/?

网友:
里秒杀只差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