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买了台频率计,发现南桥边的32.768量不出来,可能是电压太低了

楼主(2013-09-04):
网卡25M很快就测量到了,但是南桥的32.768却总是00000,用万用表测量电压0.2左右,确实很低,A通道最大电压30V,是不是晶振电压太小,仪器检测不到啊?
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主搞个示波器呗  二手的  1000多点也够了  4快主板也就出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月饼说,要买200M的波,1000哪里够啊

100M的人用的很多啊   你让100M的人情何以堪啊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的人用的很多啊   你让100M的人情何以堪啊  哈哈

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就算200M,也测不了前端总线的时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就算200M,也测不了前端总线的时钟啊

你说的前端总线时钟,是不是上假负载的CPU的时钟频率?如果是的话,我用普源1102 、带宽100M完全可以抓到测出来。可能有人不相信,带宽100M的示波器能够抓到200M的波形,嘴说不凭,自己实测为准。供参考。

网友C:
频率计测量主板上的频率一般不可靠,我用胜利产的频率计,作为国产来说,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主要是频率计的输入内阻太低了,一测晶振两端,相当分流了晶振两端的电压,破坏了频率,根本就测不出来32。768。对于有些晶振两端电压比较高的,可以测量出来,而且不是十分稳定,有时能够测出来,而且很准确,有时就测量不出来。这样很容易造成误判。建议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计测量主板上的频率一般不可靠,我用胜利产的频率计,作为国产来说,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主要是频率计 ...

让您说的我心里哇凉哇凉的,东西白买了?

网友D:
频率计是所有维修工具里最无聊,最没用的。

楼主早说你要啊,我床底下还有一台,吃灰有十几年了。给钱就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率计是所有维修工具里最无聊,最没用的。

楼主早说你要啊,我床底下还有一台,吃灰有十几年了。给钱就 ...

谁知道你有啊,哎。 就算是买示波器前的一个预热阶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频率计是所有维修工具里最无聊,最没用的。

楼主早说你要啊,我床底下还有一台,吃灰有十几年了。给钱就 ...

不懂了不是,我修主板用过好几年频率计呢,是当年我在网上提倡采用频率计和低频率示波器配合使用的。

网友(点评):
貌似有不少模拟示波器带频率计功能,当锁定波形后频率也显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了不是,我修主板用过好几年频率计呢,是当年我在网上提倡采用频率计和低频率示波器配合使用的。

说得有道理,看来抽空得把床底那货翻出来研究一下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是频率计的输入阻抗太低了,你加个示波器探头上去,看看有没有改观。如果不行,就只能有示波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是频率计的输入阻抗太低了,你加个示波器探头上去,看看有没有改观。如果不行,就只能有 ...

谢谢 宇光老师 提示,示波器探头肯定是没有了,不过算了,只有32.768电压这么低,其他晶振还都能测到

网友(点评):
有些主板用示波器的1:1探头都会停振,必须用10:1的,再把灵敏度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 宇光老师 提示,示波器探头肯定是没有了,不过算了,只有32.768电压这么低,其他晶振还都能测到

研究了两天,我发现自己原本的想法是正确的,频率计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其实用万用表电压档就行了(电压档内阻很高,不影响。当然能自制一只屏蔽型的表笔更好。),正常起振约0.2V,有些稍低一点,我的VC86E还能看到模拟条抖动。
用这种办法还可以判断总线频率起振了没有,呵呵。
频率计还是回床下吃灰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 宇光老师 提示,示波器探头肯定是没有了,不过算了,只有32.768电压这么低,其他晶振还都能测到

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晶振两脚电压相等的,怀疑坏了,后来用示波器看了下,居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了两天,我发现自己原本的想法是正确的,频率计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其实用万用表电 ...

我们使用频率计不仅仅是测起振与否,还要看偏不偏。以前我在修高频热合控制器时,遇到一次晶振起振,但频率不对的。
仔细一看,以前那个维修员真是没常识,把晶振改成其它规格了,样子和原来的还一样。
当然频率计解决不了振荡幅度正常与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晶振两脚电压相等的,怀疑坏了,后来用示波器看了下,居然没问题

还有这样的事?我也遇到过电压相同的,但当时连频率计都没有,没法测。 换了晶振电容也一样,直接就把那个网卡给废了

网友:
买块二手的用着先,最好问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了两天,我发现自己原本的想法是正确的,频率计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其实用万用表电 ...

     其实质量好的频率计,也许比示波器测量的频率还要准确,而且精度很高。就像宇光老师所说,要知道某部分电路的晶振频率是否准确,频率计就要起决定性作用了。比如修理以前采用显像管的模拟电视,如果没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来说,屏幕画面上出现闪动黑白间似的条纹,从图像画面上看不出来故障出在那一部分,这时有频率计就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有时候行频频率偏高或偏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画面。用频率计一测量行频,就非常清楚故障部位了,对于我国采用的模拟电视制式,正确的行频频率是15625Hz,质量好的频率计测量出的频率非常准确,正常工作的电视行频,在频率计上显示就是15625Hz。

准确度的话,示波器标的不高,不能和频率计比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