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可以点亮笔记本LED的液晶屏的背光方法!!!!

楼主(2013-09-04):
也就是说我只想让这个led的液晶屏的背光工作不要原来笔记本配套的主板,可不可以我直接外接三个电源,一个作为19V的主供电,一个作为pwm开启信号,另一个作为BL背光调节,当然还得接个地线,或者说直接用一个电源分支出来产生这三路电压,直接接到LED屏的相对应的引脚上去!请问这样的做可否让其背光工作呢!??如果不行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我想这个背光芯片应该不需要什么数据时钟的参与吧。。。求高手指教!

网友:
背光只要飞四条线就好了,19V   3.3v开启   3.3v pwm, gnd

网友:
买个升压板接口多的那种 4 7 9 8  加个分呀电路  简单啊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确实要接四根线,高压条只要接3根  ,改过两个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接四根线,高压条只要接3根  ,改过两个屏了

老大,我说的时LED!OK?

网友C:
确实只有三个信号就可以,我没理解你说什么,但是如果你单纯想让屏亮起来可以不用升压板神马的,直接给屏的led排线接23v供电就可以,最高3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说的时LED!OK?

是不是14.0的 led屏??你直接找个烂屏只要高压部分没坏就好了 ,找到那四个点接上, 把灯管那排线插上去就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只有三个信号就可以,我没理解你说什么,但是如果你单纯想让屏亮起来可以不用升压板神马的,直接给屏的 ...

直接接!???不会是正极接供电,负极接反馈脚吧!单个LED灯带反馈脚可以承受32V的电压吗??32V是整个LED灯带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4.0的 led屏??你直接找个烂屏只要高压部分没坏就好了 ,找到那四个点接上, 把灯管那排线插上去 ...

找个时间去试试!不过感觉多半不行!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不会是正极接供电,负极接反馈脚吧!单个LED灯带反馈脚可以承受32V的电压吗??32V是整个L ...

不是接在升压板上,是接在led灯的拍线上,反正可以亮,如果常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在升压板上,是接在led灯的拍线上,反正可以亮,如果常用,肯定是不行的

是整个led灯串的最高承受电压,一般有四组24个灯,也有特殊的,也有烧坏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不会是正极接供电,负极接反馈脚吧!单个LED灯带反馈脚可以承受32V的电压吗??32V是整个L ...

我这里跟你说的仅仅是点亮的方法,其他忽略

网友(2017-12-21):
这么小的LED屏 楼主你搞着玩啊 哈哈啊哈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