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怪问题,版主大虾们帮忙瞧瞧

楼主(2013-09-04):
最近遇到几台本,认到硬件,驱动也没打叹号,桌面有图标,搜索尽然搜不到信号,WIFI离我机器不到一米

开关也打开了,系统装了好几个都一样,WIN7  XP 都试过了,无线网卡也换了,无线的指示灯都正常,既然还是一样,BIOS也恢复过,实在没着了,

大神们,救救小弟吧

机器是2台联想和一台DELL的

网友:
联想的要到官网上去打电源管理驱动吧,DELL的好像有的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的,不知道看到没有

网友:
开机的时候你用手摸摸南桥声卡网卡烫不烫?

网友:
恩 联想的有好几款机器 要装电源管理无线才能搜到信号

网友:
我只知道HP有的机型BIOS设置可以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快捷键和小开关看下,遇到几次某型号机器又有小开关又有快捷键,蛋疼,还有有些机器要清bios

网友:
不可能连续三台都同一问题吧

网友:
遭雷击了吗?网卡芯片

网友:
联想的那个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曾经遇见一台DELL信号时有时无,换了N多件都没搞定。。。

网友:
加焊一把无线网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