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更换屏后烧坏主板

楼主(2013-09-04):
同行一台N5010,原始故障是屏坏,外接正常,后被同行直接拿别的机器的屏接上,结果把主板烧了,插电源,电流0.3几,明显短路,用手摸HM57发烫,3 5V电感也短路,更换了HM57后,待机电流变为0.07左右,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插电能自动开机,电流到0.6左右,后经多次测试后,现在待机电流为0.07.按开关不开机,测各电感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只是测内存供电电感阻值为300多欧,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是100多,后来找了跟好内存插上在测量,阻值变为100多欧,拔掉后阻值回复为300多,用它原来的内存,不管插不插,阻值都是300多欧,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东芝M300 也碰到过  当时好像换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