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弱智问题 PG跟SS跟EN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13-09-04):
PG是电源好信号还是开启信号 有的地方是好信号有的地方是开启信号怎么样去区分这个

网友:
pg是电源好信号,en是开启信号。芯片首先有供电来,然后由别的芯片给en开启信号,芯片完成自检和输出后给出一个pg电源好信号,表示自己准备好了。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里面还有参考电压,输出电压等。基本上你测到有正常输出,有pg信号,这个芯片就完成工作了或准备好工作了。个人理解,其他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上所说很全面,望高手指教。

网友:
PG是电源好。但这个好可以是代表本身好。也可以代表其他地方的电源好
所有PG有的是输出。有的是输入,具体看芯片的引脚定义!
比如时钟和某些CPU供电芯片,PG就是输入的~~但大多数是输出的!

网友:
月饼哥一来问题都走了  福星

网友A:
小弟在问一下  CPU管理芯片 供电有了 EN 有了 上下管G级0电压 芯片没工作 是不是代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在问一下  CPU管理芯片 供电有了 EN 有了 上下管G级0电压 芯片没工作 是不是代表坏了

看看VID有无

网友A:
现在核心出来了1.0几VCPU微微发烫 芯片也有温度已经工作了  复位也有了 不跑吗 暂时没刷BOSS工具 压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核心出来了1.0几VCPU微微发烫 芯片也有温度已经工作了  复位也有了 不跑吗 暂时没刷BOSS工具 压过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8259-1-1.html这哥们一样问题了 会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您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