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狂飙

楼主(2013-09-04):
平时玩没什么问题 开3D游戏的时候显卡温度一会就飙到九十多度了  几分钟后就到104度了 直接掉电   拆掉后盖 运行的时候摸了下还没CPU温度高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系统还是BIOS 呢?? 求解

网友:
机型什么都么说具体点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你摸的是散热片,可能显卡芯片与散热片之间传热不好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比较好!216-07

网友:
1风扇,2清灰,3铜管接触面处理,4换铜管,5换显卡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芯片本身温度传感错误

网友:
期待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七婇炫躌≈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会是显卡和铜管接触的问题吧。。。死机吗?

网友:
不会是系统,是问题也是  BIOS。。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自身的问题风扇是四线的吗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好,加铜片容易散热

网友:
什么机器啊  有可能是bios的 事呢

网友:
拆下来重新装下试试,用手看下显卡温度是否真的那么高

网友:
散热做好了还是这样的话,就刷一下bios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
先把能看到的问题解决掉在看

网友:
我也接过好好,可没修,期待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导热膏干了吧  拆开出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