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风扇问题

楼主(2013-09-05):
这两天l老是报警,看看开机风扇能启动,约十分钟后就不动了,测量红线、黄线都是+5V,工作正常时都是2.8V,断开黄线工作两个多小时又不行了,难道是风扇热不稳定,求高手解!

网友:
断开红黄线,把红线直接接到USB电压上,改成常转,解决显卡散热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导热铜管有问题,或者是散热硅脂干了

网友:
风扇问题,风扇该常转吧

网友:
散热片和芯片接触不好

网友:
黄线断开试试

网友:
可以不接控制实施

网友:
黄线断开试过,转了两个小时左右,今天试直接接看!

网友:
外接电源试了半小时就不转了,看来真的是风扇热不稳定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