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线插反故障修复 有图有真相 付高压板去保护小技巧

楼主(2013-09-05):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938 直接不亮 吸空6脚 闪下黑屏 吸空7脚
SG5841和SG6841是完全一样的 可以直接代换 如果没有该器件,可以用LD7522代换,只是把原先SG5841的4脚对地的24K电阻改为100K就好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16  对地短路    TL494    116  对地短路
494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
FA3629   15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8去除保护是3脚对地!      BIT3101  2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16  对地短路    TL494    1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N7314  1  对地短路
用的是OZ9938 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1N4148到地即可
2,现在一部分人在用的办法,这两款显示器高压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OZ9938 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1N4148到地即可。OZ9939芯片的从一脚接14148到地,去保护。去保护以后外接四个灯管,看那两个灯管发暗,就你哪一组高压线圈坏了,把它吸空,然后直接点两根灯管,上下各一个,亮度基本和原来差不多。和客户交差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屏上电路的供电三极或场管吧

网友:
这是驱支板吧?插反不会烧屏电路呀

网友:
有这么多屏供电开关mos管?

网友:
这个管子我知道  楼主好像还传了点高压去保护的东西哦 是不?

网友:
屏线什么会插反的?

网友:
RTD的驱动板喜欢坏那些管子,楼主去高压板保护的那些资料是网上复制的吧,你也不把不用的符号删掉,有点乱

网友:
楼主把 易坏的mos管都说齐全了?

网友:
这是驱动板上面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全面的芯片断保护,很有帮助

网友:
这些资料多新手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感谢发帖

网友:
這看上去是在那複製過來的。

网友:
中间乱码部分: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S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8   3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这方法好。多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不少,但是是开启电压造成的

网友:
白屏也能搞定??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正好手里有一块白屏的  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曾插返过一次直接怎么直接烧液晶面板上的主控芯片呢

网友:
其实高压最好不要去保护    用的时间不长   还是不要偷懒  换灯管就行了  去保护会忽亮忽暗的

网友:
去保护,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