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6515B 雷击

楼主(2013-09-05):
HP 6515B 雷击
加电测试  发现轻微短路,不触发.
空板,待机TPS51120发热.更换,3V,5V.但仍短路.发现线性3V短路.跑线路至EC.KB01070-NU发热.更换.
此时待机电流为0.008,按开关触发到0.039.停止不动.用手摸Tps51120,很快短路保护,电流0.05.停止,TPS51120开始发烫,保护.3V5V.拆掉网卡,故障依旧.摸南桥微热.更换南桥,故障依旧.更换CPU故障依旧.
无奈跑线路.

发现SLP_S3#_3R短路,拆Q36
无果,难道
南桥短路?!!

发现该信号还去U38
拆掉U38后正常。上电开机。
由于U38TPS51120很近,所以怀疑,手摸TPS51120时发烫保护,其实是摸到了U38后出现的故障。
图纸和bios
板号:6050A2142101-MB-A05

网友:
英业达的的板子雷击 没修出来的很多了 楼主这个收了多少 EC 待机芯片 SB ……

网友:
好贴,不知收多少啊?换这么多芯片

网友A:
先易后难啊,看你南桥都拆了,很费事啊,微短路一般管子烧的比较多!

网友:
厉害 就 拆一个MOS管就好、了

网友:
+3V_LAN,依旧还是网卡的问题。雷击离不开网卡电路

网友:
采用简单的分析方法排除故障也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对赞一个哈哈哈

网友:
同行 210 呵呵        憋了我很长时间   憋的相当难受   南桥应该没坏  网卡也没坏   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
我在修一台HP511,雷击的,也是SLP3短路,EC挂了,待机3V短路,南桥挂了,SLP3还是短路,一个IC挂了,换了桥,换了EC,TMD不触发了,EC焊盘掉了两个,空点,再次换了EC和南桥,故障依旧,修料板,料板也是SLP3短路,换EC,解决,触发上电,0.97不动,南桥发烫,一会儿后直接不能触发了,换南桥,MDGB,南桥焊盘掉了两个点,我这个是倒霉,但我认为是我不够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啊,看你南桥都拆了,很费事啊,微短路一般管子烧的比较多!

这个我确实走了太多弯路。还是经验不足啊。所以这次总结了一下

网友:
我手头有个,板号6050A2142101-MB-A02,这个图纸能不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