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保护开机电路

楼主(2013-09-05):
肖战军先生著述PC电源维修入门中提到打保护开机
敬请先进指教
如何制作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4978-1-1.html
这个是我做的 你去看看

网友:
原理就是在交流输入中串联一个40-60W的灯泡,即便是检修的电器有短路故障,也不致于产生较大的电流烧掉电器其他部分。我现在都是把灯泡焊在保险那个位置,因为修电源还是不主要的,所以没有费劲搞他们那种专用插座。

网友A:
是直接在火线L上串联灯泡吗
类似保险丝?
谢谢

网友B:
我怀疑还有个隔离变压器,工厂里面的,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还有个隔离变压器,工厂里面的,安全第一!

如果不使用示波器,一般是不需要隔离变压器的,小心就是了。
隔离变压器是隔绝与保护地(大地)之间的回路(特别是热地到大地),但如果人同时摸了次级两端,那还是可能被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在火线L上串联灯泡吗
类似保险丝?
谢谢

就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使用示波器,一般是不需要隔离变压器的,小心就是了。
隔离变压器是隔绝与保护地(大地)之间的回 ...

有道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在火线L上串联灯泡吗
类似保险丝?
谢谢

接在火线还是零线上我认为是一样的,但它不是保险,它的作用是限流。
保险是在过流时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在火线还是零线上我认为是一样的,但它不是保险,它的作用是限流。
保险是在过流时熔断。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