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9-05):
老师,你好!
  我单位购买的产品,7”数字卫星液晶电视机,型号:pl7002。因为电源接错为12V电源而烧坏。打开看到明显的8脚芯片3132D,5脚芯片IC27P,6脚芯片IL68B,有鼓包现象,估计已烧坏。在网上查不到该元件。请问老师能告诉我是什么元件?到哪购买?还有该怎么修理这个液晶电视机?能给我发个图纸不?谢谢了

网友:
上淘宝查吧,如6脚的IL68B ,你就输入名字查,如查不到就输入6脚IC 或6脚芯片,然后看图片样子找跟你样子一样的然后看是哪里用的,然后通过查此IC的应用图看跟你的板上的比较一下。 实在不行你就问店主,有的会告诉你的有的可能会收点费用。

网友:
也可以去废品回收站找找同型号的!

网友:
你那个电视 都需要多少v电压 也可以改一下 找别的电源板代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