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主板莫名其妙的好了

楼主(2013-09-05):
送修一块昂达NF5S的主板,开机不能触发,短接开机排针,不上电,于是检查开机电路,找到开机排针,一个为0V一个是3.3V,对地打阻值都在600左右,跑开机线路,5VSB经过EH11A输出3.3V,经103和102两串联电阻到开机排针,另一针经330电阻进入I/O(W83627EHG)的68脚,PG信号直接接I/0的72脚。用镊子刮了刮I/O的引脚,没有发现松动的,跑线过程中对相连元器件做了测试都正常,很迷惑,这时再点了下开机排针,机器正常启动跑马了。机器就这样莫妙奇妙的好了。

我是新手,求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神告诉一下为什么,或者其实没修好,可能是某部分处于完全损坏的边缘
顺便再求一些,这块主板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刮IO时把IO的虚焊脚压了连接上了!我有一次主板坏了有短路,感觉CPU供电场管有点热,以为是它坏了。吹下检查是好的,再装上主板就能点亮了。我是没弄明白它为什么就好了!

网友:
IO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