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369自动上电不跑码,该板有图纸,12V供电变成8.7V

楼主(2013-09-05):
新手学习请帮助,"本人学习以来除了修好了几个刷BIOS好的主板,就没有修好过一块板,这个板有图纸真希望可以修好"

主板MS-7369插上电就动触发,4秒关机法不行,听说有的主板要上真CPU才能关机,上了个真CPU也关不了机,测量了一下CPU供电没有出来,同时测量了CPU供电12V输入只有8.39V,取下4P线测量也是8.39V,直接测量ATX座上的黄12V线也是8.39V,红线5V是3.5V, 3.3V是3.0V,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把这些东西全拉低了,这个板触发排针到83627的IO,atx绿线到MS-6G的专用芯片,本想直接换这个芯片但没有料,如果确定是他我就去找找这个芯片,请高手指点一下!
ATX对地阻值:3.3V 410  5V 338  灰795  紫575    黄534 4P黄线490      绿线688

同时想请教一下,本板的PWM是6566,我怕它坏,如果这个芯片有问题怎么换呀,这个焊接比IO难多了,不好定位,焊过两个别的板都没有焊好,有空焊,想请教一下这个芯片的焊接经验,1、怎么对位 2、如果防止空焊

网友(点评):
先别忙焊,换电源再说

网友:
电源换来试过没,不行就烧机吧

网友:
电源明显电压都低了,还不赶紧换个电源,怎么老抓着主板不放,多大仇?

网友:
电源没坏,就换MS-6G试试

网友:
首先要排除电源故障,再查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不用换,离电主板商量电压就正常了,还可以点亮别的主板,问题肯定是在主板上!那个芯片可能性最大!

网友A:
12v 偏低 电源问题吧  自动开机 电池 桥 io 网卡 这几个芯片重点看 芯片温度是否异常

网友B:
12V低电源问题优先考虑,顺藤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偏低 电源问题吧  自动开机 电池 桥 io 网卡 这几个芯片重点看 芯片温度是否异常

摸了一下,几芯片温度都还正常,电源单独分开主板测量,12V 5V 3。3V都是正常的电压,看了一下图纸,好力个供电都是由那个专用芯片控制的,12V到没有就不知道,估计是那个专用芯片把电压给拉低了,过两天到别人那去找找有没有这个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低电源问题优先考虑,顺藤找

如果12V变低不是那个专用芯片的问题,顺藤找,找哪个地方呀,串口芯片,还是什么地方等

网友:
如果怀疑专用芯片有问题   把他拆下来在 测是否电压低?  短接绿线

网友C:
我也有一个 V星的板子这毛病 我这个板子是全班所有电压都拉低 不正常 芯片温度都正常 网卡声卡 包裹CPU供电IC我都拆了 还是一样 后来拆了北桥 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 V星的板子这毛病 我这个板子是全班所有电压都拉低 不正常 芯片温度都正常 网卡声卡 包裹CPU供电 ...

都搞到北桥了,你也太狠了一点吧,呵呵,我过两天送到我们这的档口去修,修好了结果我再发上来

网友:
专用芯片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