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分析一下啊,谢谢!!!TCL t51的

楼主(2013-09-05):
待机 3  5正常,不触发,, EC是 it8510e     EC   VCC无电压,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个3.3V是从哪转过来的,,求思路,,

下面这个是转过来的吗??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测量EC 16脚对地阻值正常否,排除EC短路的可能性,实在找不到线路,直接从待机3V飞跟线过来给EC供电

网友:
当然,还是建议找到正确的线路哈,

网友:
不短路,, 3va 和3v一样?

网友:
你实在找不到线路,就飞线吧,电压可以用的

网友:
查 vin_sw 那个信号 到哪里的 电压多少  G 是高电平 才能导通

网友:
查PQ21的工作条件不就行了啊,+3.3v不就是由+3.3VA转换而来的 吗

网友:
实在找不到线路,直接从待机3V飞跟线过来给EC供电,如果还被拉低你就 要找下去了,

网友:
受vin_sw影响,穿过稳压二极管后量有无电压,若无,断开10K电阻,有电压就查5V_on_HV说明是这个拉低的,再查后面的满足条件....

网友:
一般都是从 3V5V芯片的线性电压过来的,查下断线,不行飞线

网友:
10楼说的很清晰啊,+3.3V不就是PQ21导通转换过来的么...

网友:
你确定没有AVCC。。。。这个+3.3v,应该是RUNON态电压吧

网友:
直接待机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