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980-W6花屏

楼主(2013-09-05):
一台方正980-W6液晶显示器,用4-5小时后出现花屏,有时一天也不出现(附图片)。请问是屏有问题吗?

网友:
说是屏电路有老化我有一批AOC的也是这样换成LED来测试还没有结果

网友:
先把屏线处理一下  当然换掉更好  如果还是不行那估计就是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问题大点a

网友:
驱动,屏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用酒精插一下屏线再看看?

网友:
换屏线肯定能好我就是方正售后的见多了

网友:
屏线问题,还查什么,直接更换

网友:
把屏线用橡皮好好擦一下再插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