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11 2脚电压瞬时为12V如何修理

楼主(2013-09-05):
   今天拿到的一个长城智能网星GW-3500A电源。辅助用的IC是DM311 无输出。300V直流正常,测DM3112脚电压瞬时为12V,然后变为0.7V 3脚电压0.7V 5脚157V 678在一起的300V 查到5VSB整流管击穿。换后2脚电压还是瞬时12V。断了辅助VCC的二极管,然后短接光耦1 2脚去掉保护还是2脚无电压。高压部分就哪么几个元件,难道是DM311坏了?

网友:
测开机瞬间输出端电压,测3脚接电容和光耦是否短路。

网友:
开机瞬间输出端电压5VSB有0.1V左右的变动,然后回归0V,3脚电容和光耦没问题,也换过了

网友:
2脚的再查查不行就换IC吧。这个是常用IC,修电源的多备几个!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DM311应该没什么问题,后面的整流管击穿,还要检查一下431!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就是喜欢看cctvboyy回贴,我入坛时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技术高超又爱帮助别人,赞一个

网友:
电源已经修好了,确实是DM311坏了。在线测量2脚对地为13K,正常的话应该为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