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自动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5):
半个小时左右就断电了

宇光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想问什么呀?

网友:
换一块电池再试试看呢。

网友:
你是想说电源掉线吧?看看风扇是不是不转了

网友:
你这个是电池还是电源啊?

网友:
是哦,电池掉电?电源掉电?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