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REST 信号

楼主(2013-09-05):
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有了PCI REST 信号就能大概断定南北桥及EC工作已经基本正常?!
求有经验的人给答!
信号

网友:
一般要先确定供电 和时钟都正常后才去判断RST信号的正常否,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个也要看机器是什么故障啦,PCI的复位信号不能判定北桥是否正常,你要看CPU的复位信号才能知道北桥是正常否,

网友:
我的问题是三星R428 电压都正常,PCI REST 也有,也没感觉那个地方特别烫,但就是不亮机(能触发)!

网友:
弄过的朋友请帮忙出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