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板?

楼主(2013-09-05):
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板?是显示器的吧?什么显示器用的?
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 有两个高压包在那搁着呢

网友:
我擦,我好象看到了431、光耦,这鸟毛不会是直接插220V的某种节能灯电路吧?

网友:
目测 长城类显示器高压

网友:
不像是显示器的,感觉像某种灯的
同意楼主:
5.0
鹏锋
同意楼主:

网友:
好像是长城显示器的高压板。

网友:
四灯 高压条 应该不是显示器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