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E65GVT-LM 24针电源保护

楼主(2013-09-05):
*****E65GVT-LM  致铭的,查24针触发保护,断电才能再次触发,量所有管子,没有短路,是什么问题呢!!没遇到过这 种问题,请遇到过的说一下,好查!!是不是属于5V供电短路呢!

网友:
看USB接口,量ATX接口有无短路

网友:
换一个内存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