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就不停的快闪

楼主(2013-09-05):
一个15寸的杂牌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就不停的快闪,按键无作用,有高压,有12V有5V灯管是好的,电压无跳变,电源指示灯闪得特别的快,一般的显示器无信号输入也就1秒或者2秒一闪,这个接上电压就开始闪,起码1秒闪两次,求解啊

网友:
先把去高压板的12V断开,把屏线拨下来再试,如果还闪有可能驱动板坏。另外,电压跳变有时候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回去吃饭了,下午在试试,拆了屏只连接驱动板还是一样的闪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你先把开关上面的几个开关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