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开机电流跑到1.7A左右掉到1.2A报警不显!!!

楼主(2013-09-05):
开机电流跑到1.8A左右掉到1.2A无显,滴滴滴···报警8声,后面我换了内存不行,显卡从执过球不显,换了北桥,现在不报警了。BIOS也刷过!可还是涛声依旧呀!那位大侠之前有修过类似问题,求指教!!!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搞过一台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一台是北桥问题啊

换过北桥,涛声依旧!

网友B:
显卡有问题,植球重做不行的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问题,植球重做不行的要换。

谢谢,我也在想是不是要换个显卡!先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跑了电流应该直接吹一下显卡 估计就亮灯了

网友:
m4010的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算是通病了

网友:
直接重植显卡

网友:
之前有重掷过球没用,换了显卡可以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