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暗屏,换通用高压板不亮 ,这个显示器有通病?

楼主(2013-09-05):
高手指点一下,配件只有通用高压板,发配件麻烦,高手说说改通用高压板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注意高压板的供电  接地  和开机检测信号不要接错  接对了。灯管没问题的话  一定能好

网友:
就是,好简单的,通用板方便,好用,不用用脑

网友:
12V对12V,地线对地线,开关对开关,亮度可接可不接。就四根线

网友:
T220一般是灯管坏,改高压板,可以用双灯高压板,用其中两个好的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