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显卡代换成功

楼主(2013-09-05):
一台联想G450外接花屏,本屏不显,重植都不行,确定显卡坏了,是英业达的N10M-GS2-S-A2显卡,客户催的急,手上只有一个N10M-IP2-S-A2的,做上去完美亮机,BIOS都不用刷。由此是否可以大胆推测只要是N10M的显卡都可以互相代换?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测试下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不错,以后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A:
非常棒的代换精液

网友:
n10系列  外观一样 就可以带换

网友:
下次尝试一下

网友:
很大胆的做法啊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胆量和魄力啊

网友:
没有根据就代换,胆够肥的啊

网友:
以后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肯定是人这 让你修 必须要当时修   不然就不修了, 你就死马当活马医了。不然一分赚呀,反正坏了 就算

网友:
不然借你一个胆你也不敢,烧了就完了

网友(点评):
客户不在身边,反正不亮机又没风险

网友B:
大惊小怪、这两个显卡本来就是通用的

网友(点评):
但是我不确定啊

网友:
这种显卡好像用G98-600   630  都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的代换精液

楼上的搜狗拼音坑人啊,相信你是想打“经验”的

网友:
其实,外形一样的,代换一下,也没什么,一般,不会烧坏板子。只要是客户出的价高,不行了,再重新换

网友:
不亮机 没有风险呵呵 经典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B:
大惊小怪、这两个显卡本来就是通用的

知道通用的咋没看见你说过

网友:
三个这种小卡都可以代换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很多东西是摸索出来 楼主不错

网友:
呵呵,也是客户吹的急,不然亮你也不会代换不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