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楼主(2013-09-05):
(I系列CPU,没有北桥,南桥集成)I/O向南桥请求开机信号正常,南桥同意开机返回信号线路图上是断的,所以不管,然后由南桥发出开关信号SLP_S3#3R和SLP_S4#3R信号,控制元器件输出多种不同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
开机触发南桥发出的两个开关信号正常。马上就掉电了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排查下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