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难题了,主板AM2上内存就一直报滴滴滴的响,是有规律的,隔2秒这样响一次,

楼主(2013-09-05):
今天遇到难题了,主板AM2上内存就一直报滴滴滴的响,是有规律的,隔2秒这样响一次,你不关机就一直这样响下去,点不亮主板,那个诊断卡好像有显示E9,好像还有其他代码但显示不全,不知道是不是诊断卡有问题,但显示E9没问题,还有每响一次那个诊断卡上的代码就变一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急回复好吗,谢谢,是AM2的主板,2代内存,电压都正常,如果不上内存就一直响,就是一声长响,所以感觉主板其他功能没问题,就是上了内存才那样,换过内存了,还是一样

网友:
对了,如果方便的话打我电话18825599681我姓张,谢谢

网友:
刷bios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拿给专业维修人员看一下,不行就报废

人家也是维修人员,就这么个内存问题就报废,你简直是灌水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先BIOS D在桥

网友:
先查内存的SPD电压3.3V正不正常,对地阻值是否相同,不行再刷BIOS,之后再干北桥!

网友:
个人感觉先测内存供电,在刷BIOS

网友:
供电,BIOS  SPD  北桥

网友:
AMD的都是CPU管理内存,好像你说的北桥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先软后硬吧,,BIOS 换U 最后桥!

网友:
呵,多谢大家支持回顶,电压没问题,我试过,可能主要还是BIOS吧,但没烧录器,现在放弃了,呵,不上内存就正常报警常响,内存电压开始是1.9V,感觉高了,后来换了一个反馈电阻,当然不是原来一样的,是找了差不多的的电阻换的,后来电压变成1.77V,但问题依旧,所以个人觉得还是应先刷了BIOS才能说明情况,再考虑换内存插座,有点难插,手都插痛了,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对了,兄弟们,关于BIOS的命名规则你们有吗,可以发一个给兄弟们看看吗

网友:
刷BIOS  换CPU   还有桥!!

网友:
短接能关机啊?有没有考虑是档显卡?

网友:
BIOS  cup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