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的喇叭如何接在主板上那十针的音频排线上,作为外置喇叭用

楼主(2013-09-05):
两根线的喇叭如何接在主板上那十针的音频排线上,作为外置喇叭用,这个喇叭是从一个老主机上拆下来的,本来是在开机排线那一组排线上拆下来的,如何接在主板那十针排线上作为外置喇叭用?这个喇叭一个红线,一根黑线。

网友A:
兄弟,那只是个警报的喇叭,是装在开机跳线附近的speaker上的。你想装在音频输出上,太有才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
你那喇叭是不行的,LINE-OUT没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
可以另装喇叭,找个音响把接头剪了,一根接上图黑一接黄,接黄的要同时连上下两个黄的跳线,不响反接一下就行了,这样外置喇叭就有了!

网友:
"可以另装喇叭,找个音响把接头剪了,一根接上图黑一接黄,接黄的要同时连上下两个黄的跳线,不响反接一下就行了,这样外置喇叭就有了!"是说用其他能做音响用的喇叭做吗,另外看到那四针黄的都跳线了,平时我们处理前置面板音响声音的时候就是把那两针跳上的,

网友:
黑是地,黄色是左右,但不接4的供电可以么?你接过?

网友:
一般主板红接5或者9,黑接地.不过玩玩可以,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只是个警报的喇叭,是装在开机跳线附近的speaker上的。你想装在音频输出上,太有才了。理想很丰满, ...

那个玩意只能滴滴滴。不能发出别的声音啊老大。不带这么玩的。不对。有的老式机箱上有这种喇叭。大的。和音响里面的喇叭一样的。我手里有一个呢。楼主上图吧

网友:
“喇叭”是多大的?若是小指头粗的,直接放弃。
若是尺寸比拇指大的那种机箱喇叭,找两个就是左右两声道,你这个图是AC 97的针,
左声道不论是AC97还是HD Audio都是接9针和第2针(地线),右声道是5针和第2针。如果是HD Audio的话,要在BIOS或声卡驱动程序控制面板选上“AC 97面板支持”(有些版本是“禁用前面板音频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