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插网线的接口有烧掉的痕迹 网卡声卡有拆过 还是不上电 网卡旁边的很小的3极管发烫 请问那有问题
华硕

网友:
如果网卡拆了,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南桥短路没有啊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同意楼主:
5.0
liang12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