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接一个海尔T6的本子,开不了机,接显示器也不显,跑,开始断定为显卡故障,动手焊过

楼主(2013-09-05):
手接一个海尔T6的本子,开不了机,接显示器也不显,跑,开始断定为显卡故障,动手焊过后,开机 外接显示器有显了,心里想:搞定了!可谁知道一装上屏就不行,亮一下就暗屏。后来我接外接显示器,把系统做好,进系统操作可以了,再试下屏,还是不行,难道屏还有问题不成?之后又找出了以前的烂屏试,14的都不亮,最后试下15的,亮了,(因为屏是碎屏,所以亮也是有亮3小块)可以确定屏是坏的了,然后发了屏回来,奇怪地是还是一样,只是之前的暗屏变成了白屏,想不明白了,最后我只能焊显卡,又加焊2次,OK了,装上屏可以显示了,心想搞定了。装好本子,再试,就是出现之前的问题,一进系统就黑屏,但是进系统后机子还是正常运行的,有进到桌面的声音。求助哪位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A:
就不能换个显卡???

有些显卡是集成焊接在主板 上的 换的话要重新植株下才行

网友:
显卡是焊在主板上的
而且 700块,太贵

网友B:
加焊显卡,按紧开机试一试!

网友C:
你可以把颗粒全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换个显卡???

兄弟,显卡是修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颗粒全干了

那就等于判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显卡芯片要700元  不会吧

我是说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卡,按紧开机试一试!

我加焊了最少4次,但最后确定显卡肯定是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显卡芯片要700元  不会吧

呵呵,一般这样的情况下,都不会找显卡芯片,是直接给客户换板的。

网友:
我前几天就修道个联想B470和联想Y400都是进系统时候是好的,前面一直不出现画面,加焊显卡都没好,一般个星期就出现返修,最后把颗粒全干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