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148工业显示器-工业设备显示器维修改装,CGA转VGA,EGA转VGARGB转VGA,9针转15针VGA

楼主(2013-09-05):
KTV148工业显示器-工业设备显示器维修改装,CGA转VGA,EGA转VGA,RGBHV转VGA,RGBS转VGA,RGB转VGA,9针转15针VGA
EGA CGA MDA显示器维修升级
有一些老旧的EGA CGA MDA显示器,所用的连接线是九针的,可是新的显示器往往没有九针的接口,所以势必要将九针显示信号改15针标准VGA信号,以便旧的设备不致于过早报废。
旧式显示卡端的接口为9 针母插座信号线定义如下,九针MDA、CGA、EGA标准引脚定义(单色或多色):
1、GND (地)
2、GND (地)
3、NC (空)
4、NC (空)
5、NC (空)
6、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VIDEO(视频)TTL电平
8、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V-SYNC(场同步)TTL电平
MDA显示器标准:
        MDA标准是IBM公司制定的PC视频显示的第一个标准。它只支持字符显示功能,无图形功能,无彩色显示能力,也无灰度等级。因而它在使用中很受限制。
MDA显示标准的字符显示规格为80列X25行,分辨率为720X350。行频为18。432KHZ,场频为50HZ。信号接口采用九针D形接口。
CGA显示器标准:
CGA是作为MDA的替代品出现的,它与MDA相比增加了两大功能,即彩色显示和图形显示。它的最高分辨率为640X200,但此方式只能显示单一颜色。
而在彩色图形显方式下工作时分辨率很低,只能达到320X200.它的行频为15.7KHZ,埸频为60HZ,它规定了两种接口形式,一种是九针D形接口,管脚与MDA的接口排列相同。
另一种是输出NTSC复合视频信号,因此可以用NTSC电视作计算机显示器。
EGA显示器标准:
EGA是当时的一种增补型图形适配器。在软件上兼容CGA.它的最高分辨率为640X350,行频为21.8KHZ,埸频为60HZ.可以设置成单显方式。它的信号接口也是采用D形九针,其排列与MDA相同。
九针VGA标准引脚定义:
1. RED Red Video
2. GREEN Green Video
3. BLUE Blue Video
4. HSYNC Horizontal Sync
5. VSYNC Vertical Sync
6. RGND Red Ground
7. GGND Green Ground
8. BGND Blue Ground
9. SGND Sync Ground
九针引脚定义如果为非标准方式或需要再核实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可以参照:显示器信号线检测识别
EGA CGA MDA显示器的改造与维修升级技术广泛使用在工业生产、数控机床、产业设备.用于替代早期进口数控设备中使用EGA CGA MDA显示器,九针接口显示器改造与维修案例应用广泛,
主要包括:进口数控机床(FANUC数控机床,注塑机,印刷机等),进口工业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DCS集散控制系统,磨床,铣床,加工中心,折弯设备,火花加工设备,冲床等,注塑机控制系统,焊接机器人,汽车零部件专用生产线等。
江图科技根据长期在工业视频显示领域的维修改造经验总结,收集众多客户要求和反馈,历经多年开发和测试,在原有工业显示器、工业转换器、工业视频底板、CRT显示底板等技术基础上推出革新型RGB、EGA、CGA、MDA工业显示器(型号:KTV148),显示效果和方便性大幅提长,它能实现老旧工业显示器全面替代,将给您在工业显示器维修和替换方面带来实惠和便捷。
视频标准支持:  MDA、CGA、EGA、VGA,RGB、RGBS、RGB sog、RGBHV信号
视频输入接口: 3针、4针、6针、9针、12针、三排15针、双排15针、20针、25针等不规则信号接口,包适用于
各种BNC口信号
输入参数: Analog模拟RGB:0.7-2.5VP-P
TTL数字:High 2.4 ~ 5.0V或Low 0.0 ~ 0.8V
阻抗:  75欧姆 – 500欧姆
扫描方式: 隔行扫描/逐行扫描
输出信号: 随输入信号变化,液晶显示
电源功率:   外置 AC110V/220V转DC12V电源,功率:25W
显示尺寸: 12.1英寸,249*187mm(长*宽)
显示比例: 4:3正屏
LCD类型: 工业级TFT
安装尺寸:   317*250*45mm(长*宽*厚)
KTV148 RGB、MDA、EGA、CGA工业显示器特性:
1.支持15KHz至48KHz行频信号,场频48Hz至75Hz,正负极自动适应,行场频率输入自动扫描。
2.支持行场输入为数字TTL信号或模拟信号。
3.输入接口:D-sub VGA 15PIN ,BNC接口
4.支持黑白显示、单色显示、彩色显示、真彩色显示。
5.支持画面自动识别调整宽高。
6.支持分离同步信号HV、复合同步信号Cs或同步信号复合在视频G信号上(Sog),极性正负均自动识别。
7.75-500欧姆高输入阻抗,适应各种强弱信号源。
技术支持:136-8688-9647 QQ: 1251701967

网友(2016-09-21):
太好了 正需要 现在有一个触摸的点歌屏 要改装呢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