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屏突然出现了1cm的彩色竖条。还有救吗?

楼主(2013-09-05):
Compaq nw8440  最近突然出现了大约有1cm的彩色竖条。各位大师这是哪的问题,好修吗?

彩条的细节

网友:
屏问题吧!换个屏确定下呀.....

网友:
看下屏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没得修的,直接换屏了,

网友:
恭喜,可以换24寸的了

网友:
换个本子吧  hp机器  头疼 吗的!

网友:
换屏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换屏吧哥们,没得修

网友:
恭喜屏挂了

网友:
恭喜你,你没得救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明显屏坏了  只有换!

网友:
这屏应该被压过  换屏能解决

网友:
基本没有得修了,线太多了。

网友:
屏无药可救了,换吧

网友:
你用手指按下彩色条的对出来的屏线,要是能好用烙铁焊下铜线,我曾见过有弄好的,条件是运气好的时候

网友:
屏坏了将就用吧

网友:
换屏吧
没得救了

网友:
绑定的fpc开路或者cof ic坏了,修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