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R223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3-09-05):
有一块联想主板 ,型号是661FX-M7,在CMOS电池的最上方,板子边缘的地方有个电阻R223 ,被碰掉了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手里有板子的帮忙看一下,这个R223电阻到底是多大的 ?谢谢了!
主板
联想

网友:
可以跑下线路看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大该试着上一个上去

网友:
不能大概的接一个的,好像是和下面的324相连!

网友:
我找到了图纸,图纸上面也没有标明R223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