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G31TM-VS2集成小板 思路!急急急

楼主(2013-09-05):
     今天接到一款华擎G31M-VS2  主板,客户没说什么问题,我接到后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特别烫手,心里小高兴,以为问题很简单,换个芯片就好了,我三下五除二把芯片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情况,无奈之下只好来论坛逛逛,有没有修过此问题?小弟在此感谢,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看看跑什么码呀 你是新手 你电源管理换号了没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先测条件,供电、en、v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芯片特烫没有敢装cpu

你可以先上假负载,测量电压再

网友:
楼主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上假负载,测量电压再

插上假负载,总线时钟1 0V   总线时钟0    0.85v,内核电压0v    vtt电压都是1.1v    复位电压0.2V    主时钟o和主时钟1都为0v,P  G信号为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