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无GFx_ON

楼主(2013-09-05):
原始故障 不开机南桥发烫IBM桥 换之 触发后到0.83A不显示     测得无显卡供电     找到供电芯片       其他条件均OK唯独无GFX_RUN_ON  搜索发现    是由GFX_ON转来的     GFX_ON直通8512E第96脚  测96脚无电压   把96脚翘起仍无电压    怀疑IO坏  换之一样  老子信了你滴邪  再换一个 我的妈呀 这是要发啊  涛声依旧  木有办法 我飞了个3.3v_RUN到96脚     开机显卡电压出来了  亮机 以为好了  其实不然   再开电流上到0.87A不显示测显卡供电有  奇怪了  再开  又能开机 再开又不开机   总之有50%的几率不开机  求高手拯救我  个人认为还是有出GFX_ON才行  谁能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1088 PP38

网友:
悲剧 论坛无高手

网友:
EC发出GFX_ON的前提条件你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EC要检测到显卡 才发出是吗  但我不知道这个检测
信号

你查查EC的SLP_S3#有么

网友:
换了EC不行,刷过BIOS没有。。

网友:
这个集显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POST的时候吧?

网友:
把那个角抬起来,每次都有么????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3.3V飞线到I\O的96脚各电压都正常  电流到1A  怎么修没思路

网友:
飞线解决试试。

网友:
不行啊    电流升到1A无跳变

网友:
测得无显卡供电     找到供电芯片       其他条件均OK唯独无GFX_RUN_ON  搜索发现    是由GFX_ON转来的     GFX_ON直通8512E第96脚  测96脚无电压   把96脚翘起仍无电压    怀疑IO坏  换之一样  老子信了你滴邪  再换一个 我的妈呀 这是要发啊  涛声依旧  木有办法 我飞了个3.3v_RUN到96脚     开机显卡电压出来了  亮机 以为好了  其实不然   再开电流上到0.87A不显示测显卡供电有  奇怪了  再开  又能开机 再开又不开机   总之有50%的几率不开机  求高手拯救我  个人认为还是有出GFX_ON才行

网友:
测得无显卡供电     找到供电芯片       其他条件均OK唯独无GFX_RUN_ON  搜索发现    是由GFX_ON转来的     GFX_ON直通8512E第96脚  测96脚无电压   把96脚翘起仍无电压    怀疑IO坏  换之一样  老子信了你滴邪  再换一个 我的妈呀 这是要发啊  涛声依旧  木有办法 我飞了个3.3v_RUN到96脚     开机显卡电压出来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看看复位出了没,现在这种新机有的是先有复位有的是跑码之后才出。。。

网友:
系统总系电压不对

网友:
EC的BIOS应该挂了,修到过很多开启电压不出出来,由IO控制,一般都是EC的程序损坏

网友:
EC直接发到芯片的吗?先刷下BIOS  再好好看下芯片的其他条件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2013-10-21):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