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电流2.6A

楼主(2013-09-05):
前些时间接一个HP4416S
笔记本
拿来时 上电流表开机电流就到2.7A 客户说不急你慢慢修吧 前两天忙没管他 今 天没事做拿出来拆机 又是一 个二修本 把散热器拿掉发现北桥是在上面粘到是面的 拿下来把北桥上面的锡清掉 反过来用表上面的电容 竟然全短路 型号是215-0674034 不知道上家放上去的型号对不对 没有找到
就找了一个同型号的北桥装上去 开机1.6A ---2.65A---2.58---2.65A就这样跳 硬盘黄灯一直闪 CPU发热很快 测各电压正常 不知道 是北桥型号不对还是什么 谁知道这个北桥型号是多少 或是传份图纸 先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刷刷BIOS试试,不行做北桥或显卡

网友:
有两款的,你的CPU如果是AMDQL系列的,那么北桥不对,如果U是AMM系列的那么就是215-0674034

网友:
CPU是AMD QL的 不上CPU时 电流 0.6A

网友:
U坏了,换个试试,不行把北桥的上下管换了

网友:
现在就是最确定北桥是不是这个型号 CPU 是AMD QL的 谁有图纸帮我看一下

网友:
电源是否都正常了?
hp 4416s AMD 图纸.rar

网友:
图纸上显示 ATI_RS780 从论坛找出 有人说这是集显的
AMD RS780集显北桥芯片型号为216-0674022 216-0674024 216-0674026可互相代换
我的是4416S 独立的 版号 6050A2252301-MB-A03

网友:
AMD,,,,的U本来发热量就大,,热应该正常吧。我感觉和U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