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显示黑屏

楼主(2013-09-05):
这张板开机显示黑屏,接独立显卡无显示: 这样的症状能修好吗,有没可能是桥坏掉?

补充内容 (2013-9-7 11:02):
标题不知怎改,主板加焊桥修复了。显卡槽也能认显卡了,主板已经出手了,不能留。

网友:
桥脱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压桥试试

网友:
加焊桥一般都能好,就是用多久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有事没事干干桥·。会有意想不到的  哈哈

网友:
直接 旱桥。。

网友:
直接 用集显 不行换快把  不贵

网友:
找快板直接换了吧,加焊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那就不修了,因为以前也是开显示不了,在保修期内,就送修,用了大概6个多月,又出现这种情况。
不值得修了。

网友:
直接做桥 这种桥台容易坏了

网友:
直接做桥

网友:
如果把桥折下来重新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人才嘬

网友:
先查桥的供电,如果正常,再加焊桥。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先查VGA的RGB。黑屏看有跑完码,跑完码查VGA的RGB   HV VS 模拟供电,刷BIOS。AMD芯片组NIVDIA的单桥发热量高易虑焊,焊桥试一下。

网友:
讨厌这种板,修好了也不敢卖,返修太厉害了。。。。

网友:
我也有这板子压桥正常了加焊后部跑了,取桥重植正常了

网友:
本人觉得加焊时要用上等的焊膏才可以,不然焊点发黑了

网友:
看下不跑码档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