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太难搞了 进系统好几分钟呢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 今天顾客的惠普台式机进系统超慢 有几个电容感觉不正常 表笔接两端都响 没有阻值 截至发帖 重做系统还没有完成 超级慢 求解答 谢谢
惠普
台式机

网友:
先查硬盘、硬盘数据线/供电,确定无问题再考虑主板。主板的话一般I/O,南桥。
台式机好搞的很。

网友:
已经发现有几个电容不正常为什么不更换试试看?

网友:
师傅说硬盘没有问题 供电正常 电容也没换掉 顾客说是做系统后 进系统超慢 师傅把内存换了 说用独立vga接口 昨晚再次做系统一个半小时后 进系统就快了 我很纳闷 这是软件问题吗 还是资料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