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 开机断电

楼主(2013-09-05):
网吧机子  开机3秒掉电     这肯定是通病  因为上次碰过来一次。没修好。这次故障一样 ,。请老鸟们 指点下    有说  是一个双二级管 43T    找了半天   找到的都是42T  修过的老鸟们   给个指点啊

网友:
拔掉小12V掉电吗?如果不掉,你就修CPU供电吧。华硕主板,供电不出,掉电属于正常,还有注意822电阻。单桥可以试试加焊桥

网友A:
现在不掉电了、 不跑吗   复位 0.23V     然后北桥温度  一点也没有、北桥没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掉电了、 不跑吗   复位 0.23V     然后北桥温度  一点也没有、北桥没工作啊

供电好了修时钟呀       时钟测过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好了修时钟呀       时钟测过了吗 ??

CPU 供电1.12V   时钟0.5V   复位电从0.00 直接到0.23   这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掉电了、 不跑吗   复位 0.23V     然后北桥温度  一点也没有、北桥没工作啊

看CPU供电出来没,出来的话查CPU的PG信号,一般他的PG去开启时钟。还有就是PG脚连接的822电阻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