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3维修

楼主(2013-09-05):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E23集显的机器,加电有跳变无显。拆机后测量各个电压均正常。拔掉内存电压时为0.3-0.5V,插上内存0.3v-0.5v-0.4v-0.5v后一直循环,哪位大神遇见过相同问题或有经验的,请告知下。
                 万谢

网友:
你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A:
循环跑码刷BI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跑码刷BIOS呀

嗯,解决了就是BIOS

网友:
应该要先耍BIOS试试

网友(2014-05-23):
解决了就是BIOS....

网友(2014-08-25):
一般这个就是BIOS坏的多

网友(2014-11-11):
哪位大神能上传个好的BIOS嘛

网友(2015-11-19):
我遇到一个。有时可以亮有时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