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本 LA-4921P

楼主(2013-09-05):
待机电压下有3V5V,但是还没有开机《1.2V VALWP>这个电压就出来了。一按开机鍵这个VALWP电压就拉低,没有电压了。一开机电流到1.2-0.4或者一开机电流就到了0.4左右,到这个时候3秒到4秒之间就掉电,别的电压全正常。主板还在我这里修,不知道是哪里决电压还是别的问题,看到的师傅们指点一下小弟 谢谢

网友:
帮你看了下图纸,这个+1.2VALWP本来就是待机就有的,你只要看看它的开启条件就知道了.这个电压是插上适配器和待机3,5VOK之后就应该有的电压.至于他开机之后没了,可能是后级某个地方拉低而已.自己仔细对比下开机前后的条件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
嗯 好的 谢谢哥哥指点,日后看到我的贴子指点一下哦,我是刚刚修本本的,没有师傅指点,真的很难修哦,看图纸也不是很会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