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3-09-05):
首先表明不算太有技术含量,请大虾们木要喷我、本人学员、本着交流心得的想法献上此帖。
情况、到手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电源灯亮!然后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流、电流一路跳变到1.2几。经验告诉我应该可以亮机,于是多等了下,结果异想不到的开机声音出来了!嗯、首先外接可还是不显,考虑到部分笔记本因显卡原因需取掉内接屏线后外接才亮的原因,于是先想到应该是屏坏了,拆下屏、换上测试屏开机,闷拉、还是不亮机,看来不是屏的问题、于是用万用表测了下屏上保险,屏供电正常,关机打了下RGB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三条对地无穷大,哈哈、拆板一路跑电路,到显卡的电路都没有问题,直接怀疑显卡、BGA加焊后连屏测试OK,大功告成

网友:
心血呀,木有人来怎么着自已也得给自已打打气。自已先顶个!

网友A:
LZ我帮你顶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是RGB哦,能发一张图片不?图纸上也行,他有什么特征

网友:
8成以上的机看电流就能判断是显卡还是内存问题,不用这么麻烦还量阻值!

网友:
像这种成功案例要加上图就更精彩了。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
RGB就是显卡过来的信号,在屏线上重要的脚位1、屏供电、2、4组信号线(红绿蓝各两组、时钟两组,其中红绿蓝就是三基色信号通常叫它R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帮你顶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是RGB哦,能发一张图片不?图纸上也行,他有什么特征

红色 绿色 蓝色 三原色 的对地阻值

网友:
好多的机子都可以根据电流的跳变大概判断问题,可我不行,有待学习

网友:
G470  G450有的能焊好,有的不行,这种板子坏了,也不好修

网友:
不得不说。我前两天才碰到一台,不过忘了是什么型号的了。开机能听到系统声音!可是他就是不显!结果加焊北桥后。嘿嘿  。你懂的(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