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网吧,主板通病

楼主(2013-09-05):
做无盘网吧,发现因为长时间发热,内存插槽会出现各种问题,
通病

网友:
内存插槽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好无聊的标题~

网友:
对的,网吧的问题主要就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这也要写,这那是什么网吧保障,更是与无硬一点关系都没有。普通主机插槽就不会松不会氧化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时间不对,不开机

网友:
很无聊 来升级

网友:
挺难懂……这标题

网友:
我只为升级。

网友:
除了这几个硬件也没有别的可以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