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

楼主(2013-09-05):
我今天接了一台方正T400IG的笔记本,现在是待机电流0.003,但是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系统供电5V有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下IO的开启条件满足吗   南桥的条件  BIOS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啊  按下开关有无高低高跳变,问题说清楚好帮你排查啊

网友:
首先查开关信号入EC没有,EC发出pwrbtn#到南桥没有,如果有pwrbtn#你就查查,SB的条件吧,如果ec没有发出pwrbtn#你就查查ec的条件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