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

楼主(2013-09-05):
我今天接到一台GA-G31的主板双BIOS的,现在是复位灯一秒闪一下,CPU,内存,时钟电压都正常,请教高手。

网友:
CMOS条线上电压多少?查了没?

网友:
你不知道技嘉主板CMOS跳线是没有的?

网友:
刷BIOS不好就难修好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AMD架构部分主板要加真U

网友:
看你飞线的位置,应该 是HWPG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看它是哪里产生的。查一下,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47-1-1.html

网友(2013-12-28):
遇到几块了GA-G31   诊断卡 复位灯 两秒一闪       有复位不跑码,确实难搞,,网卡  串口都拆了  BIOS也刷了,CPU 内存 都换过,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