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不通电直接秒杀

楼主(2013-09-05):
        今天客户那一台主机,开机没反应,插检测卡不亮,直接不通电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网卡周围电阻大量短路,直接焊掉网卡,
检测卡立刻亮,继续跑码,显示屏亮,主板OK!!!!!!!!!!!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吧。

网友A:
百分90是雷击的  路过

网友B:
应该很烫手吧!

网友:
雷击的  楼主技术还是很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90是雷击的  路过

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很烫手吧!

芯片短路都会烫手。。。。。。。。。。。

网友C:
那是有通电吧,只是短路而已吧,

网友:
打雷基本坏的是网卡,网卡短路 主板就不亮

网友D:
为何要焊掉网卡?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焊掉网卡?求解

网卡短路!不焊掉会一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有通电吧,只是短路而已吧,

有的通电,有的不通电,我这块不通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焊掉网卡?求解

因为烧毁的网卡把总线拉低了,因此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烧毁的网卡把总线拉低了,因此开机都开不了

谢谢,增长知识了

网友F:
这种情况经常见,特别是夏天。肯定是雷击。
以后这也是一个经验。
好!

网友:
如果每次都这样就好了

网友:
又学了一点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经常见,特别是夏天。肯定是雷击。
以后这也是一个经验。
好!

夏天和雷击有关系?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夏天被雷击的概率,要比其他三个季节高很多,有问题吗?

呵呵,还真没注意啊

网友H:
直接搞掉网卡 之后的处理咋样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恩恩,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夏天和雷击有关系?

冬天有打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搞掉网卡 之后的处理咋样

将网卡原来的焊锡处理干净

网友:
学习了。雷击网卡短路。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是换芯片还是直接插了个网卡呀?

网友:
主板被雷击的修理经验,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烧毁的网卡把总线拉低了,因此开机都开不了

的确如此,并且短路了会有并发症的

网友:
受教了   顶下

网友:
这个时空见惯了

网友:
晚上回去试下,上次打雷坏的板,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25 22:59):
果然有效果,不过1117开关也要换。

网友:
手摸下网卡芯片,烫手的话先拆掉

网友: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网友:
雷击的板子焊掉网卡芯片,估计也是不太耐用,会有后遗症

网友(2014-09-12):
谢谢,增长知识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芯片短路都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