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芯片组独显看电影黑屏

楼主(2013-09-05):
         这几天一直都在弄这个机器,弄得很郁闷,现在来求助看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HP CQ40 INTEL独显,板号:LA-4103P,客户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是暗屏,他自己在测量高压电压的时候弄短路了然后送到我这里来。拆机上电,待机0.16A,摸到待机芯片发热,量了下条件,VIN正常,REF:0.8V,VREG5只有2.8V,VREG3:0V,这里都不正常就别提开关信号了。直接更换待机芯片后,VIN正常,REF:2V,VREG5:5V,VREG3:0V。5V正常就说明芯片没问题了,打了下VREG3阻值只有20,不对,直接断后续,芯片输出这边450阻值正常,那就很明显了,直接拆掉IO后阻值也变成450。换上新IO,待机出来了,触发亮机了。可是恶梦才刚开始。。。
        用U盘启动进PE测试一切正常(无硬盘的情况下),装上硬盘拷机刚开始进系统的时候到桌面就出现黑屏,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直接重装了个系统还是一样。现在能进系统桌面没问题,但是看电影或者用鲁大师跑压力的时候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黑屏(无显示)电流到0.9A左右。(中间我换过南桥,新显卡芯片)现在没折了,向大家讨点经验,谢谢!

网友:
显卡在加焊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看来只有显卡问题了

网友:
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用波测下波形,有无跳变。显卡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重做下显卡。我修过只打冰封王座黑屏的本本。看电影。打其他游戏都没有问题的。做显卡后好了的

网友:
神州花屏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984-1-1.html
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逐步再检测下,希望有碰到过这样情况的朋友也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CQ40 加显卡基本没好过,我换显卡都会出其他的问题,不好搞阿

网友:
显卡要是做的没问题的话 那就查下显卡的供电吧 多半是某个元件性能不良(供电场馆或电容等) 楼主可以看下黑屏时显卡,显存的供电有无变化!

网友:
既然电流下降,说不定是有哪路供电掉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