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几块870主板都是供电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9-06):
一块映泰A780GE开始没有北桥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后来查线路有一条3.2V电压的线路烧断了,接回去以后北桥电压1.2V有了,开机有复位不跑吗,刷BIOS还是一样情况,压桥换I/O一样不行,V星785GTM-E45也是一样有复位不跑码,换I/O刷BIOS还是不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块同样故障搞不好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耦合对地阻抗要是一致。时钟,电压都正常。
杀北桥。

网友:
映泰A780GE不跑码,跳线会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帮忙顶一下。。。